求助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8-12-20):
各位大神,,我有一台上海龙格电气有限公司的通用变频器,型号如图,变频器是好的,无输出,由于有些年头,没有说明书了,,,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设置了端子控制或通讯控制方式?

网友B:
没说明书就没办法了。除非是以前知道和使用过这个,否则,真的很难说。每种变频器操作方法都有区别。

网友C:
这个是绍兴生产的,我看到过,当时花了好长时间,找同类的说明书,才搞好

网友D:
没有手册不好办吧,用外部运行模式动起来还好办(很多就机器一般是这个),接线控制就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师,你好,很高兴能看到你的回复,作为工控人,小弟希望你能帮助我,你可不可以给我找一个这个同类的说明书,小弟感激不尽,不管怎么样都要谢谢你,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E:
先百度,实在不行找厂家。

网友F:
百度随便就可以找到

网友G:
和很多国产变频器类似,前段时间修过,也是找不到说明书,我主要是找故障记录,应该是F0.01,F0.03或F2开头,具体需要进去看最高是多少,改几次就知道了。我上次的正好是电压控制频率,端子控制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绍兴生产的,我看到过,当时花了好长时间,找同类的说明书,才搞好
你这是点到为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