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CCLINK-IE和普通网络能混用么。。。

网友A:
怎么个混用法?
如果这个控制里面有多台设备,设备间通过增加CCLINK-IE模块实现通讯,同时设备又用另外的模块,带其它的网络,这样时可以的。

网友B:
IE可以通过以太网适配器这个设备直接连接标准的以太网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就是CCLINK-IE网络和其它一般网络(PLC自带网口的)能在一个网络内工作么(同个或多个交换机内一个路由器下)

网友C:
如果是要连接以太网的商用设备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了解下CC-Link协会的SLMP通信协议 与CC-Link IE无缝连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768

网友D:
以太网支持复用:就是同一个传输介质,支持不同传输协议
例如:PROFI Net总线、普通TCP/IP等等可以同时在一根网线同时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因为西家的P网我曾经和其它网络全部挂在一个局域网内没问题,最近选型CCLINKIE的时候发现三菱自己有款交换机的简介中包含了网络混用的部分,挺在意不用那个交换机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

网友E:
CC-Link  IE  和西家  profinet已经合作,生产了一个耦合器,这个耦合器实现两个协议的自由通信,由德国赫优讯公司生产,他们上海有公司代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CC-Link  IE  和西家  profinet已经合作,生产了一个耦合器,这个耦合器实现两个协议的自由通信,由德国赫优讯公司生产,他们上海有公司代理,有空可以使用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CC-Link  IE  和西家  profinet已经合作,生产了一个耦合器,这个耦合器实现两个协议的自由通信,由德国赫优讯公司生产,他们上海有公司代理。有空可以使用一下。

网友D:
我要知道的是:三菱的以太网怎么直连西门子耦合器
西门子自己的耦合器配置连接我熟悉,但是三菱跟西门子以太网联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F(2019-02-14):
你问的问题就是我想问的

楼主(2019-08-13):
今天没事翻到手册突然看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还没正式用过。

网友G:
三菱的cc_link ie模块与三菱的以太网模块有什么区别?组态王可以和三菱的以太网模块通讯,但是和三菱的cc_link ie模块的通讯似乎不行。

网友H(2021-10-25):
肯定是不可以的 CCIEF是现场实时网络 TCP/IP大多是控制层或者上层网络  现场网络对交换机的要求比较高  IEF要求千兆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