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维修一台台安J310变频器上电没有显示,测量时7脚有27V,8脚有5V,但是就是没有显示,更换了控制板和面板还是一样,求大神指导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主回路是否正常 如正常检查开关电源 面板 主板【三要素】 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回路都正常的,开关电源测7脚27V ,8脚5V也都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B:
开关芯片供电正常,不一定开关电源就正常工作,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有没有电压吧

网友A:
看驱动电路是否有短路 霍尔及散热风扇是否有短路

网友A:
检查开关电源的所有二极管即开关变压器负边各路输出电路的所有二极管,驱动电路的光耦是否有短路

网友B:
有5V即说明电源无异常,检查CPU晶振是否起振,数据总线是不是经过锁存芯片了

网友C:
台台安变频器,IC,uc3844等芯片7脚10v一17v之间。开关电源看看吧。

网友A:
5脚与7脚之间有电压在10-17 之间变化,说明开关电源 已工作了,处于保护状态。请检查开关电源副边个电源之路有无短路故障,驱动电路 电压 电流 温度检测电路 风扇。。。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