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机床加工中需要喷油冷却刀具,很容易产生油雾;
零件有没有被夹住需要检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检测呢?
现在有两种检测方式:
1.一个是用激光等无接触方式来检测,但是不知道激光或其他光源会不会被油雾遮挡?以及防护等级能不能够达到要求?
2.另外一种是接触式检测,可以通过去碰触金属材料,然后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判断。但是这种安装又容易产生干涉。

网友A:
金属,用接近传感器不行吗?如果怕粘上金属碎屑,可以对接近传感器执行吹气清除金属碎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床加工中需要喷油冷却刀具,很容易产生油雾;
零件有没有被夹住需要检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检测呢?
现在有两种检测方式:
1.一个是用激光等无接触方式来检测,但是不知道激光或其他光源会不会被油雾遮挡?以及防护等级能不能够达到要求?
2.另外一种是接触式检测,可以通过去碰触金属材料,然后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判断。但是这种安装又容易产生干涉。
用的什么夹具呢?

网友C:
加工中心不都是人工上料的么?有没有夹紧不会事先确认好再启动机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加工区域,可能会发生干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加工区域,可能会发生干涉的。
用那种齐平的屏蔽型接近开关,干扰可以避免,另外就是夹紧时检测,加工过程之中靠气流吹扫碎屑,主要考虑碎屑影响,这点可以用可调型接近开关调整灵敏度解决

网友A:
还有就是:接近开关表层可以覆盖一层硬度高、有自润滑性的非金属(例如聚四氟乙烯,也就是常说的铁氟龙),这些都是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