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深圳市正玹变频器  11KW带着  7.5KW电动机的  离心机 ,    惯性比较大  加速 和运行正常  只有在减速时频率掉的 很慢  (比如就是频率减0.36HZ 瞬间又涨0.25HZ瞬间又减0.34HZ 一直来回跳) 调节电位器也是如此。  减速时间是 10秒     制动电阻是  60欧 1500W     不接 负载  正常

网友A:
1.制动电阻或制动电路失效。2.变频器失速保护。3.参数:制动参数没有打开。

楼主:
您好  变频器带载启动 惯性负载   启动时间18秒  启动电流26A  运行电流12A 运行频率23HZ  减速停机电流25A左右 减速时间14秒  减速停机完成到2HZ后   加了 5秒的  直流制动  制动电流26A     7.5KW的 电机   会烧坏吗

网友B:
查查母线电压,有可能是母线电压过高

网友C:
惯量大的负载建议使用配套外部附带制动的组件

楼主:
换了 新变频器 启动电流 25a电机额定电流 15a   五分钟 启停一次    电机会烧吗

网友A:
电机风扇可改造为独立散热风扇【比如轴流风机】

网友D:
减速时由于离心机有惯性产生回馈电压,造成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你看下变频器“过压失速”这个功能打开没,如果这个功能打开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的话频率下降很慢或者不会下降,再者检查制动功能有没有打开,制动打开电压设定是多少

网友E:
减速时间设14秒没问题,制动要用制动单元,单纯制动电阻加制动频率,制动时间,制动消耗率,整个不乱套了吗?后者使用急刹车,譬如0.1秒制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不行的,没到2HZ已经报过压了,你这套急刹车的思路不行,这里就要用制动单元。

楼主:
装着制动电阻呢  60欧  1500w

网友E:
回复 楼主:
制动单元是独立于变频器的参数动态检测母线电压,你这个场合就要用制动单元,也就是说你的制动电阻要接在制动单元上。

网友A:
减速时间太短,120秒试试,

网友A:
失速也是一种保护,离心机这么大惯性负载减速时间:根据我的经验,再有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的情况下,减速时间至少1分钟以上,如果没有制动的情况下,减速时间至少270秒以上。不要认为加了制动,减速时间越短越好,得以机械惯量即离心机的降速时间跟得上频率的下降速度为准【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