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2-20):
请教大家,这个igbt怎么接线的,百度了还是不太明白,向大家请教了。
是c1接直流正  e2接直流负,那c1e2端就是接负载了吗?那输出的时候是正还是负呢。还是说控制端决定的?就是所谓的上桥下桥来控制输出时正还是负吗?

网友A:
单个的没法用,需要至少两个可以构成H桥,不过楼主这些都不懂的话,根本没法说如何使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桥臂的模块,三个桥臂组成一个桥式电路。

楼主说的没错,C1接直流正极,E2接直流负极。

C2E1接交流侧。如果是逆变器,就接负载,如果是整流回馈单元,就接电网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