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的数据转换

楼主(2018-12-20):
经常看到位置或者重量的数据采集后面都要有一堆的转换运算,这一段程序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更稳定的数据吗?
像图中的MP9最后得到的DB45.DBW54,不就是一个数值吗?

网友A:
读模拟量进来的都是一个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实际数值和要显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比如0-100米对应的模拟量是4-20ma或者1-5V,要换算成真正的0-100才好显示,便于操作者查看参数啊。总不能100米时显示模拟量的最大量程吧?

网友B:
看样子是一个求和平均.

网友C:
传感器输出有模拟量或者其它方式输出,模拟量一般都采用0-10V或者4-20mA输出,我们采集到的模拟量又被PLC或都控制器变成数字量,如0-10V在西门子PLC里面的数字量0-32000(12位AD)。我位就要通过计算还原成传感器采样的工程量,比如压力、流量等;当然你一定要直接用数字量也没毛病,但这就不直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是我发的这个是对采集信号的一个稳定吗?

网友C:
你说的意思就是做滤波,一般求平均值、滑动滤波,看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意思就是做滤波,一般求平均值、滑动滤波,看需要
说的意思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