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如题,如何做?如何把EB8000写的程序转成EBPro

网友A:
在EB8000里面将文件压缩,再用EBPRO解压缩就好了!不然你直接用EBPro是打不开的

网友B:
反编译,再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EB8000里面将文件压缩,再用EBPRO解压缩就好了!不然你直接用EBPro是打不开的

这个还可以这样玩?
我以前真的没有玩过,试一下(手头有TK6070iP、TK6103iP)

网友D:
EasyBuilder Pro可以直接打开EB8000的mtp文件只需替换图片等更改屏的型号就可以了。如果直接反编译EB8000的xob文件,再打开图片就是原来的,屏的型号还是要更改。

网友E:
可以直接反编译EB8000的.xob文件,也可以用EB8000压缩工程文件;在EBPro里面反编译或解压缩后再打开

楼主:
试下,好多好的界面可以不用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