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目前在开发一套新系统,用三菱PLC FX3U通过RS485控制7套设备,实现对这7套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工作状态的询问和显示,以及对7套设备进行必要的设定。目前已完成PLC控制一套设备的调试工作,工作正常,但发现梯形图步长太大,8000多步,太大的原因是,一套设备内有接近30个小模块,都要询问其电流、电压、功率和工作状态,而且要显示,所以,重复的工作多,而且没有编成子程序(不会)。如果用这PLC控制7套设备,那么程序将会太大,扫描周期非常长,影响系统其它重要工作,想请高手指点一下有何优化方法,或推荐此方面高手。

网友A:
可以考虑定时轮询+更改站号和地址的方式

网友B:
30个小模块是什么情况?

网友C:
485对时间来说太慢,要不改查询方式要不改以太

网友D:
你先算一下,假如波特率9600,就表示第秒传输9600个bit,一个字节8位+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就是11位,也就是说每秒可能传输约872个字节,当然这是不包含双方握手以及接收发送响应时间;所以你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提高通讯波特率,也可以用其它的通讯方式比如三菱变频器可以用CCLink。不管用哪种方式,多机通讯都应该采用轮询的方式,把相同的功能做成子程序,用参数的方式调用。

网友D:
如果你对守时性要求高的话,看看你的设备有没有其它通讯方式的可用,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扩展几个通讯模块,每个模块分别与一个或者两个设备通讯

网友E:
FX3U用WORKS2分子程序方法:菜单栏-工程-工程类型更改   点确定就更改成简单工程带标签,就可以创建多段程序了
不过这里创建出来的多段程序并不是子程序,只是程序分段调不调用都要扫描的,还需要你自己在分段程序里用MC指令在需要的时候调用。简单工程带标签还可以创建FB,有很多同样功能的小块也可以写成FB直接拖出来调用。

网友F:
这个你更改了读取地址,相应的转换出来的结果就是另一台,那个你把结果根据读取地址改一下就行了,说白了就是地址对应结果值映射,很简单的啊

网友G:
用寄存器变址寻址,一套程序就可以,变站的时候,寄存器调用不同站号。

网友H:
有些条件不满足就不要执行的程序,用跳转

网友I:
用三菱PLC FX3U通过RS485控制7套设备
一台PLC控制7台设备?还是RS485
7台设备是不是可以相对独立工作,用7+1架构不好吗

网友J:
当你决定用485通讯的时候,就已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