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各位老师,威伦通tk6071ip如何做报警记录画面,调出报警信息?求指教

网友A:
报警显示那里有个选项:显示当前报警、显示历史报警
当前报警是指目前还存在的报警项目(报警位正在动作),历史报警包含所有动作过的报警位信息

网友B:
先做报警事件 再添加事件显示属性就行了

网友C:
这个基础问题官网有样例去官网下载:D20.发生报警时自动弹出窗口或者D13.历史资料_事件显示_项目选单查询示例。

网友D:
元件/报警/事件登录;在页面上放置-元件/报警/报警条或者报警窗口或者事件窗口,如果要自动弹出,在事件登录时触发一个位变量,然后在公共窗口放置一个直接窗口,窗口就选用你放置报警元件的窗口,用事件登录时触发的变量做触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