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公司的一个攻丝机,要改装一个自动滑动平台。攻丝机上有一个维纶的触摸屏,用的是台达的PLC,我打算用的是三菱FX的PLC ,能否将这个不同的两款PLC 都连到这个触摸屏上呢?即节省了空间,又省事。
    这技术是不是可行的呢?

网友A:
技术可行,可以用软件打开选择这个屏的型号,看链接设置里面有没有多通道的设置
三菱的屏是可以这样实现的。

网友B:
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通讯口你可能需要用两个,分配好,设置好通讯设备和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确认你触摸屏的型号,查询是否有两个通讯接口或者查看原来与PLC连接的是什么通讯口。

网友D:
可以,一个用RS232,一个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