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我公司有一台旧的铅渣皮带输送机,输送皮带机长23米  角度18度,电机约15KW工频运行,皮带是橡胶的,托辊使用的滚筒型(一套三个),载荷跟斗车加料速度有关,一般为二十吨左右,有时候更少,匀速送料不均匀。因新增加一台燃烧炉与旧燃烧炉共用加料,使得愿输送线不得不移位改造.根据现场测量数据,能否改成24度角度,长18米。由于我没做过机械设计,载荷是否可行?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你没有说载荷(就是你的皮带最大输送量,那个才是关键)、还有皮带性质(金属板链带、橡胶带等等,托辊性质),这个就这样一句话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皮带是橡胶的,托辊使用的滚筒型(一套三个),载荷跟斗车加料速度有关,一般为二十吨左右,有时候更少,匀速送料不均匀。

网友B:
还要有皮带速度

网友A:
高度抬升从18°到24°,负载向量增大到原来的1.32倍左右,如果原来设计裕量较大的话应该直接抬升就可以使用,那个20T不知道是一小时还是一个班送料量,皮带运行速度、皮带本身质量都是未知,只能告诉你这样了

网友C:
如果原来的负载已经满载的话,改大了角度就的增大电机的功率,或则牺牲运行速度改变传动比,

网友D:
从18度改到24度,还要考虑物料上升自锁能力,别上料时皮带转,物料下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来的负载已经满载的话,改大了角度就的增大电机的功率,或则牺牲运行速度改变传动比,
负载没有满荷的。电机工频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抬升从18°到24°,负载向量增大到原来的1.32倍左右,如果原来设计裕量较大的话应该直接抬升就可以使用,那个20T不知道是一小时还是一个班送料量,皮带运行速度、皮带本身质量都是未知,只能告诉你这样了
20T为2小时左右,电机工频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18度改到24度,还要考虑物料上升自锁能力,别上料时皮带转,物料下滚
物料滚动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