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手里面由一台s7-1214c dc-dc-dc CPU和一个Ktp900 basic pn 触摸屏,因为预算的问题,无法更换至TP900触摸屏,在实现由HMI内部变量触发界面弹出操作时,功能无法实现,功能预期是plc监测值超出范围后将一个bool型变量m100.1设为ture,HMI在内部建立一个bool型变量关联此变量,然后在该变量的事件-数值更改选项内选择 激活屏幕,项目编译无错误后下载至plc,在实际操作中发现界面没有弹出来。我想问两个问题:1,内部变量的使用方法有错误吗?2,在精简屏上可以实现界面弹出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手里面由一台s7-1214c dc-dc-dc CPU和一个Ktp900 basic pn 触摸屏,因为预算的问题,无法更换至TP900触摸屏,在实现由HMI内部变量触发界面弹出操作时,功能无法实现,功能预期是plc监测值超出范围后将一个bool型变量m100.1设为ture,HMI在内部建立一个bool型变量关联此变量,然后在该变量的事件-数值更改选项内选择 激活屏幕,项目编译无错误后下载至plc,在实际操作中发现界面没有弹出来。我想问两个问题:1,内部变量的使用方法有错误吗?2,在精简屏上可以实现界面弹出功能吗?

1、我不清楚你关联此变量是什么意思?如果像下面的话,那么是外部变量的用法。

2、精简屏不支持界面弹出功能,建议放置元件在不同的层上并控制层的可见性,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同一层上放置,然后控制这些元件的可见性来变相实现弹出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利用hmi上面的按键的单击事件来修改内部变量的值,然后通过这个内部变量的值得事件来激活界面,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利用hmi外部变量的值来修改这个内部变量来触发事件就不行,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找到了,西门子wincc变量有询问规则。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