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像一般的防洪排涝或者灌溉的水泵,工作范围可能很”宽“,实际工况低于设计扬程很正常,这就会导致实际运行时的电流其实是远低于额定电流的,像10KV,800KW的泵,额定有60A左右,但实际可能也就只有20A左右,即使是380V,185kw类似的,200A+的情况也常见,如果按照常规设置的过载保护,在发生轻微扫膛,或者叶轮稍微有缠绕时,“过流“很正常,但此时的过流很可能却还不到额定电流,但这时变频器或者软起或者热继自带的过载/流保护起不到保护作用,这种情况大家如何处理?

网友A:
不过流,怎么会烧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流,怎么会烧电机呢?!!

你确定? 轻微扫膛以及对轴承等其它的影响呢?等真正出事了就晚了,所以我才会说提前判断啊。

网友B:
轴承监控下温度,高压电机应该有轴承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监控下温度,高压电机应该有轴承监控的。

常规的借助PT100传感器反应太慢,可能还没到70°绕组及轴承就已经坏了,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C:
电流变送器送入PLC等控制器,开机以后每隔一定时间检测电流值,如果每次的数据基本一致就不报故障,如果突然电流过大就认为电机故障报错。

网友B:
他这个电流没有标准比对的,10A~60A都是正常的估计检测电流没办法。

网友D:
加上变频器  在对绕组 轴承进行温度监控  在对电机震动进行监控    如果还烧电机的话  那就说明电机没的救了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E:
电机工作在其额定电流范围内,通过“判断电流异常并启动保护”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只要不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都表示电动机正常。

至于轴承、扫膛等机械故障,只能通过电流(超过额定值)、震动、温度、声音的监测来判断处理。

网友F:
可加装振动检测。。配合轴温,绕组温度。。电流,这几种手段也是大型电机上常用的。。

网友G:
轻负载电机靠电流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大电机还是加装震动监测和轴承温度监测(大电机一般都有轴承温度测试安装位置或者自带)

楼主:
去年开始,我们现在有两个项目都安装在线监测系统了,还没投入到使用中,但一般是仅限于高压的,低压的暂时还没普及。
另外一点就是这些传感器(检测振动幅度,烈度等)全部在泵壳及机壳外部,也就是只能针对与一些特定的干式安装的或者灌流形式的泵,对于潜水泵而言这些传感器的安装很是问题,目前国内应该还没案列。
图片为其中一个项目的应用,当然是把振动检测部分和其它监测做在一起了。

网友H:
出现了(其他)故障,但没有反映为过流,难以根据电流进行保护;若对可能的电流异常进行提示而人工判断,则需有人值班,还与运行经验、责任心有关。
7楼、8楼等,提到了对振动、温度、声音的监测;11楼所说在线监测系统,有较全面的检测,也许会有较好的效果。
欢迎后续应用情况的介绍。

网友I:
楼主说的是潜水泵电机?在电机额定电流范围内,有什么手段能分辨出电机的实时电流是异常与正常?再说了,当电机开始轻微扫膛,电机电流有多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是潜水泵电机?在电机额定电流范围内,有什么手段能分辨出电机的实时电流是异常与正常?再说了,当电机开始轻微扫膛,电机电流有多大变化?

是潜水电机,传感器安装在电机内部目前还不太现实,外壳更加不好装。就怕扫膛时电流没'过",等过了直接短路了烧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上次电机扫膛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次电机扫膛是什么原因?

一台800KW电机,轴承坏了。现场试运行,监督人也不知道有没仔细看,看记录绕组温度有略微升高,但最高也就60度左右,轴承50不到。电流是一瞬间直接几千安,扫膛导致绕组短路烧毁。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次电机扫膛是什么原因?

一台800KW电机,轴承坏了。现场试运行,监督人也不知道有没仔细看,看记录绕组温度有略微升高,但最高也就60度左右,轴承50不到。电流是一瞬间直接几千安,扫膛导致绕组短路烧毁。
就是这台电机,额定60A,试运行时不到20A,事故后看综保记录电流最大30A有,但没超过额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次电机扫膛是什么原因?

一台800KW电机,轴承坏了。现场试运行,监督人也不知道有没仔细看,看记录绕组温度有略微升高,但最高也就60度左右,轴承50不到。电流是一瞬间直接几千安,扫膛导致绕组短路烧毁。
就是这台电机,额定60A,试运行时不到20A,事故后看综保记录电流最大30A有,但没超过额定。
本身在上下游水位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电流升高这么多就不正常,只是值班的人可能不懂或者粗心了或者没注意,以至于出现严重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变频器  在对绕组 轴承进行温度监控  在对电机震动进行监控    如果还烧电机的话  那就说明电机没的救了  可以换新的了

这么大的电机,高压变频器是否加要看需要,就单纯的防洪排涝而言没必要,振动及温度这个倒是有必要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电机轴承出问题温度不一定会升多高,我就遇到几次,有台10KV电机有载端轴承位磨损得非常厉害(拆开才看到,因为负载轴承和电机无载端轴承,电机才没有扫膛),运行时温度不高,只是振动和噪音大,领导指示停机脱开负载试机,电机转子明显上蹦下跳,幸好只是点动。还有一台八极的10KV电机,无载端轴承的保持架都散了(也是停机拆开才看到),运行时温度也是不高,振动也不大,只是声音不正常,领导坚定怀疑不是轴承的问题,说是电机绕组的端罩螺丝松了,振动发出的声音。我抽出无载端轴承盖上的“溢油管”(不知道名称,是我想象的名称,反正是润滑脂多了,会从这根管子流出来),明显看到有黄色金属粉屑。领导这才指示停机检修。
电机扫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电机轴承、电机端盖和电机轴出现问题造成的。也就是说,预防电机扫膛最好是监视电机轴承的运行。我的经验是经常用螺丝刀去听听轴承运行的声音。可你这台电机是潜水泵电机,还真不好监视。

网友J:
上变频也许可行吧。
我理解变频检测过流是动态的,比照实际负载所需电流。此时如果出现轻微扫膛、水草缠绕、轴承窜动而产生过流是可以被检出的,假如运行过电流次数增加即有理由对电机进行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变频也许可行吧。
我理解变频检测过流是动态的,比照实际负载所需电流。此时如果出现轻微扫膛、水草缠绕、轴承窜动而产生过流是可以被检出的,假如运行过电流次数增加即有理由对电机进行检修。

高压变频一是受成本所限,拿800KW来说一套普通的高压软启动成本成本不超10W,一套变频器没有25W难。
第二是在同行业的应用我几乎没见过,因为运行层面不涉及到频率切换要求,再者一年的运行时间主要也就在那么几个月,后期维护反而麻烦。
第三具体到如何保护还是未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轴承出问题温度不一定会升多高,我就遇到几次,有台10KV电机有载端轴承位磨损得非常厉害(拆开才看到,因为负载轴承和电机无载端轴承,电机才没有扫膛),运行时温度不高,只是振动和噪音大,领导指示停机脱开负载试机,电机转子明显上蹦下跳,幸好只是点动。还有一台八极的10KV电机,无载端轴承的保持架都散了(也是停机拆开才看到),运行时温度也是不高,振动也不大,只是声音不正常,领导坚定怀疑不是轴承的问题,说是电机绕组的端罩螺丝松了,振动发出的声音。我抽出无载端轴承盖上的“溢油管”(不知道名称,是我想象的名称,反正是润滑脂多了,会从这根管子流出来),明显看到有黄色金属粉屑。领导这才指示停机检修。
电机扫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电机轴承、电机端盖和电机轴出现问题造成的。也就是说,预防电机扫膛最好是监视电机轴承的运行。我的经验是经常用螺丝刀去听听轴承运行的声音。可你这台电机是潜水泵电机,还真不好监视。

是啊,所以后期有些项目就要求设置我上面说的在线监测系统了,将水力量监测和振动结合在一起了,但都还没投入使用当中,效果如何还不清楚。

网友K:
这种高压大电机建议配置膛内测温
震动和噪音监测有条件也可以配置。
不过轻微扫膛好像很难准确区分出来!

网友L:
利用电流变化率来判断运行工况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正常运行中电流突然变化的数值达到设定值就要报警或停机,要避开启动停止过程。对水泵来说,电流突然降低比突然升高更要引起重视。

网友M:
我这边有一台15KW电机,后级负载为锅炉灰刮板。刮板经常卡死导致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端盖破碎甚至整个减速机底座断裂,15KW电机额定电流28A,平时运行电流11-14A之间,当刮板链板卡死时热继根本就来不及动作设备已经损坏。此现象已经出现N次。我后期用变频器控制,设置了极限电流为14.5A,一旦出现链板卡死变频器电流超过14.5A时变频器立刻停机保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端盖损坏及底座断裂。
至于电机轴承损坏扫膛等造成电机烧毁,这个从电流上的确难以预防。但我遇到过110KW水泵电机(卧式)风叶端轴承损坏,当时从风叶端轴那边都看到发红了,风叶完全化掉冒着浓烟,但其时电机电流正常,上水量正常,然后紧急停机,检查绕组正常,拆机,没有扫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利用电流变化率来判断运行工况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正常运行中电流突然变化的数值达到设定值就要报警或停机,要避开启动停止过程。对水泵来说,电流突然降低比突然升高更要引起重视。

这种方法通过监测电流变化范围应该可以实现,除了需要采集电流信号进行判断,还需要稍微专业的人来对实际运行工况做一个初步评估,不同工况下的设定值要随之修改。
或者说可以根据时间段采样,自动修正设定值。
这样的仪表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常规的不知道借助PLC是否可以实现,也不清楚有专门的算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边有一台15KW电机,后级负载为锅炉灰刮板。刮板经常卡死导致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端盖破碎甚至整个减速机底座断裂,15KW电机额定电流28A,平时运行电流11-14A之间,当刮板链板卡死时热继根本就来不及动作设备已经损坏。此现象已经出现N次。我后期用变频器控制,设置了极限电流为14.5A,一旦出现链板卡死变频器电流超过14.5A时变频器立刻停机保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端盖损坏及底座断裂。
至于电机轴承损坏扫膛等造成电机烧毁,这个从电流上的确难以预防。但我遇到过110KW水泵电机(卧式)风叶端轴承损坏,当时从风叶端轴那边都看到发红了,风叶完全化掉冒着浓烟,但其时电机电流正常,上水量正常,然后紧急停机,检查绕组正常,拆机,没有扫膛。

那个电机就没有20A左右的工况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利用电流变化率来判断运行工况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正常运行中电流突然变化的数值达到设定值就要报警或停机,要避开启动停止过程。对水泵来说,电流突然降低比突然升高更要引起重视。

这种方法通过监测电流变化范围应该可以实现,除了需要采集电流信号进行判断,还需要稍微专业的人来对实际运行工况做一个初步评估,不同工况下的设定值要随之修改。
或者说可以根据时间段采样,自动修正设定值。
这样的仪表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常规的不知道借助PLC是否可以实现,也不清楚有专门的算法没。
PLC做电流分时段比较,假设5秒采集一个电流值,前后时间做对比,现成的算法没有,自己琢磨就可以,原来搞温度控制的时候遇到过类似情况。至于实际工况评估,得慢慢的试验,专业的人也不如自己。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次电机扫膛是什么原因?

一台800KW电机,轴承坏了。现场试运行,监督人也不知道有没仔细看,看记录绕组温度有略微升高,但最高也就60度左右,轴承50不到。电流是一瞬间直接几千安,扫膛导致绕组短路烧毁。
就是这台电机,额定60A,试运行时不到20A,事故后看综保记录电流最大30A有,但没超过额定。
可以把保护装置的电流整定在20A,超过20A就报警,至于是否要动作停机可设置报警时长或其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次电机扫膛是什么原因?

一台800KW电机,轴承坏了。现场试运行,监督人也不知道有没仔细看,看记录绕组温度有略微升高,但最高也就60度左右,轴承50不到。电流是一瞬间直接几千安,扫膛导致绕组短路烧毁。
就是这台电机,额定60A,试运行时不到20A,事故后看综保记录电流最大30A有,但没超过额定。
可以把保护装置的电流整定在20A,超过20A就报警,至于是否要动作停机可设置报警时长或其它参数。

后期再次运行也只能这样,根据实际工况确定保护动作参数,但只能在起动柜上设定过流动作参数,高开柜的综保设置密码那边是不让动的,密码只有供电局才有。

网友O:
回复 楼主:
如果简单的报警,可以试试宇电的AI6011仪表,可以设置电流,超过设定值后给出报警信号,至于信号怎么用,那就看具体情况了。这个投入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