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图1是Q系列的SORT的指令,图二是FX系列的SORT指令的定义,两个SORT都定义和用法不一样了。现在我想排序下成绩单如图三。那梯形图该怎么写

网友A:
其实Q系列对于排序指令和FX系列的排序指令相同,Q系列的更确切的说类似于FX系列的SORT2指令。

对于Q系列来说,它排序的是一个一维数组序列,而FX系列看上去是一个二维数组,实际上还是一个一维数组,所以FX系列的SORT指令只能对指定的列进行排序。

所以Q系列需要使用4条SORT指令来排列,因为每个数据列的首地址不同,而FX系列也一样要用4条指令,因为每次只能对一个列进行排序,虽然称作列,实际就是一维数组的首地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