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刚拿到货,开箱看了下,顺便把端子装上去了,单机没有啥配件,除了两个CANopen终端电阻,就是这三个快接端子,我拍的图片就大概介绍了其配置和支持的协议。

编程偏日系,软件可在官网下载,软件有博图的影子(组态,块封装等),编程类似于欧姆龙,个人不太喜欢用,之前AS200就用该软件很别扭,用习惯了相当好用。
废话不多说,先看图。

目前计划是先弄以太网通讯,之后再etherCAT通讯,CANopen应该不难。还有个串口是Encoder协议,比较新奇,有时间搞一搞。

网友A:
改了个标题,看看有没点评的哈

网友B:
运动专用控制器,最大支持24轴,据说支持G代码:8轴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有的玩了

网友C:
这个PLC有得玩了...第一次用台达的时候编程软件都玩了好久玩不转

网友D:
这个顶多多打几次400、多看一下说明书罢了,

网友E:
这个用台达什么软件,ISP软件不支持吧

网友F:
好久没有用台达的PLC了

网友G:
这个不是用ISP  是另一个软件

网友H:
不同的网口支持不同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用ISP  是另一个软件
没错ISP确实不支持,这个得用CANopen buider软件,我也是在ISP上找半天没法用才找的其他软件,编程什么的还是得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网口支持不同的协议?
是的,但是可以同时使用,比如用CAN带了一堆伺服,你还可以用485带一串变频器,还可以网口带个触摸屏,最后在把数据送到组态软件。适合运动控制的大系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网口支持不同的协议?
是的,但是可以同时使用,比如用CAN带了一堆伺服,你还可以用485带一串变频器,还可以网口带个触摸屏,最后在把数据送到组态软件。适合运动控制的大系统。
是不是每个网口都限制只能用那种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网口支持不同的协议?
是的,但是可以同时使用,比如用CAN带了一堆伺服,你还可以用485带一串变频器,还可以网口带个触摸屏,最后在把数据送到组态软件。适合运动控制的大系统。
是不是每个网口都限制只能用那种协议?
是的,有个串口是两用的,既可以当串口也可以读增量式编码器,还有以太网口可以走TCP/ip和modbusTCP,其他都是单用的

网友E:
WPL,ISP,CANopen buider,PMSoft,单台达PLC这块整太多软件出来了,还没包括各种模块设定软件在内,发展那么多年软件没办法整合在一块,最近与Codesys公司合作又不知道下一个软件整出怎么样。

网友I:
最近台达的代理商带着他们台达的人来我司也是一顿推广。。。客户允许的情况下倒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WPL,ISP,CANopen buider,PMSoft,单台达PLC这块整太多软件出来了,还没包括各种模块设定软件在内,发展那么多年软件没办法整合在一块,最近与Codesys公司合作又不知道下一个软件整出怎么样。
你说的这是个问题,确实需要一个类似于博图一样的东西吧所有软件集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台达的代理商带着他们台达的人来我司也是一顿推广。。。客户允许的情况下倒想试试
台达机电类的还是可以的,楼宇和过程控制比较菜,北方市场占有率还是有的,南方被日系挤得也不好混。

网友I:
回复 楼主:
原来在无锡上家公司,客户多没刻意指定,还偶尔用用台达。现在在宁波这边客户指定三菱Q。。。也是无奈,当然有些不联MES不联网的小型检测机台还可以用别家的PLC

网友J:
Encoder好像是接编码器的,可以实现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Encoder好像是接编码器的,可以实现全闭环控制
没错,encoder是两组增量式编码器入口,另外一个口除了485、232、还有绝对式编码器输入口,这玩意通讯是真的很全。

网友K(2019-09-29):
我这一台15MC的

网友L(2022-02-18):
回复 楼主:
大哥,台达这款主机Encoder的编码器,只能用差分信号吗,两项可以使用吗?

网友M(2022-03-30):
回复 网友L:
可以的

网友N:
encoder是两组增量式编码器入口,

网友O(2022-06-09):
大佬,能否发一份50mc的程序学习一下,
邮箱:264054095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