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单位原先使用三角带连接电机,在连接齿轮箱的结构。现在想用同步带直接连电机。来替代三角带了,减速机。现在不知道在变频器上做哪些参数的调整。

网友A:
什么都不需要,只是你的成本增高了(三角带轮三角皮带价格不到同步轮同步带的一半)

网友B:
变频可以不用改数据,但是同步带的安装要求就比三角带高的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雅坛友,减速机是否还需要?

网友C:
  是否使用减速机不光是考虑速度合适不,还要看你的负载所需的转矩是多少,减速机在降低转速的同时也提高了转矩,也就是说你先要计算负载所需的转矩和电机输出的转矩,之后才能确定要不要取掉减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请问一下,如果满足转速和扭矩的要求,是否就可以不用减速机了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这电机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3相异步电机?如果是普通的电机,长时间运行最好频率要高于20HZ以上,以免电机过热,变频电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你只是更换了动力之间传递媒介(三角带改为同步带),其余没有变化自然维持原来结构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这样的,连齿轮箱也取消了。数比换算全部同布带,代替了。不单单是替代三角带带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用永磁同步电机,代强制风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样的,连齿轮箱也取消了。数比换算全部同布带,代替了。不单单是替代三角带带那里。

请先计算一下:取消减速箱后,变频的最低频率是多少,如果低于10HZ,此时你的变频器,还有电机还能胜任?

网友A:
一般用变频器,好一点的电机调速比在1:10左右还是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低于15Hz一定给电机外加装散热风扇),至于输出驱动力矩,这个就看减速比了:例如以前是1:5减速机,三角带皮带轮直径比是1:1,那么你改为同步带传输,同步带轮还是1:5的话就可以直接代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是准备用两级同步带传动,最低频率35hz。

网友E:
两级传动,最低频率35HZ,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坛友指点。

网友B:
同步带如果要两级传动,其实就是波箱传动的效果了,但是造价和体积上波箱会更加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金属圆锯机切削机械,用波箱适合吗?波箱不是汽车用的吗?

网友C:
  三角带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在带动冲击性负载是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在负载严重过载时还可以打滑起到保护负载和电机的作用。在改造设备时要从机械、电气、生产工艺、检修、设备布置等方面全方位考虑,避免出现改造失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