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请问论坛大神 这是哪的问题

楼主:
请大神指教 上电继电器没有吸和声音 一上电直接报警

网友A:
有没有图片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给看一下

网友B:
继电器及相关电路

网友C:
这个是欠压故障。四方变频器的母线电压检测在变压器输出次级,你找一下耐压最高的电容换掉试试(这是故障点最高的地方)

网友D:
   请检查驱动继电器的三级管是否损坏、三级管基极的驱动信号是否加上、给三级管供电的24V是否正常,这个部位出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电压检测电路 继电器控制电路 24V 反馈回路,CPU及复位电路。。。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机型没修过,380修过电源有一个1uf250v电容失容,你看电源板上有没,有换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没问题 用电桥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问题 为什么图纸给的是25v1uf实际是250v1uf?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不分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继电器检测部分没问题呀

楼主:
在请教一个问题 我今天就动了一下继电器 和1uf电容后上电 机器没报警正常了 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来一个电路图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四方C320的上电欠压  替换电源板试过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  不知道哪个地方

网友E:
1UF电容可能有虚焊?

网友H:
1UF电容可能有点漏电  烙铁加热下就好了  换掉才是正确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像我这台换了电容都没用的  可能还有哪里的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请问1UF这个电容是什么用处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像我这台换了电容都没用的  可能还有哪里的问题

1UF电容是滤波,容量小可以很快表现电压变化,容量变小以后电压不够会报欠压。顺着线路往主板上查,一般会有14脚比较器,正常情况是2路电流信号,1路电压,1路温度,这是多数国产变频器的做法。一般查输出脚电压和外围电阻。

网友E:
电解电容一般放在电源旁,有稳定电压的作用 滤波 储能。漏电将导致电压降低。

网友E:
看看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拆下来正反向压降测一下,继电器驱动三极管及周围器件仔细查一查。

楼主:
已好谢谢大家 下回在来  应该是1UF电容的问题 我拆下来教了一下按上好了

网友D:
   有始有终的好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