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各位师傅,我问下触摸屏自学有没有什么书推荐

网友A:
不用书,网上下个软件,威纶,维控,台达等都能免费下载,有相应的使用手册,软件能离线模拟。直接做就好。

网友B:
初学者建议用威纶触摸屏开始,或者普洛菲斯触摸屏也不错......
尤其是普洛菲斯触摸屏软件很简单

网友C:
维纶和顾美都比较好入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有两个都是昆仑的触摸屏

网友D:
昆仑的市场上用的也非常多 都有相对应的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两个都是昆仑的触摸屏
实操,基本不用翻书,要翻也只会翻厂家的硬件手册或者编程手册,来熟练掌握工业控制部件的编程方法。

网友E:
除非你做工控没有基础,必须补足根基(电工技术)。

网友F:
简单常规的屏使用,主要是配合PLC,主要要有PLC编程能力,基本屏的应用用软件简单编写下就可以。

网友G:
看手册 打电话  常用的 :切换画面 复位按钮  切换开关 指示灯显示
数值输入  数值显示   重点:数值上下限/数据类型/位数
进阶:密码   配方  宏

网友H:
多练习。配合编程软件,数据连接。实践重要。

网友I:
具备基本的PLC编程能力,组态通讯参数。

网友J:
威纶通比较好入门,难一点的可能就是那个宏定义,我是用来对元件进行加密。再往后可以学一下ifix,wincc等涉及到脚本的组态软件。
good luck

网友K(2019-03-28):
买个屏然后看视屏看实例。
下一步就是自己实践,这样才能加深印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