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请问一下,我有一个控制是,液压系统有个比例阀,输入信号为0-10V,对应是0-30MPA,现在在触摸屏上面有个输入口,想输入15MPA,模拟量输出应该是5V,用的是斜坡指令配合缓慢上升,但是斜坡指令有两个数作为比较,前面数大于后面数是下降,后面数大于前面数是上升,,,这怎么实现???

网友A:
触摸屏是哪个系列,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触摸屏里要写脚本或者宏程序吧!

网友C:
在PLC里做个PID不就行里么

网友D:
你的屏上带有D/A输出模块?还是用PLC ?

网友E:
脚本吧,如果脚本里有现成的斜坡函数可以调用,没有就得自己写。可能放在plc里控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