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昨天去了哈西一家大型洗浴中心设定恒压供水参数。据现场工人反应,其中一台试运行的正泰NVF2G/7.5千瓦变频器使用不久发现有烧焦的味。检查发现负载端子出现故障。
我感觉一台品牌变频器不应发生上面的现象。难道变频器连基本的自保功能都没有吗?咨询了厂家技术。说螺丝没压紧很正常,仔细看图。负载螺丝是m4,而且很短。7.5千瓦应该用四平方线了。仔细看负载端子是不是有点太小了。用户承认负载螺丝没压紧,个人认为变频器自保能力也有问题。。

网友A:
我都没敢用正泰的变频器

网友B:
这个不压接端子不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安装不规范,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厂家背锅呀。

网友C:
看图片上的硬线像是6平方的,实话说,这样的硬线安装过一段时间后用户本来就应该自己再次加固,自己使用不当不能赖人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敢用正泰的变频器

一台进口泵(购买价6.8W),泵的电源是380V 60Hz,销售说白送一个正泰变频器我用,收到快递(跟泵一起),直接顺手就把变频器扔给了别人,另外买的一台安川V1000系列5.5KW安装使用

网友E:
歪着膀子早晚出问题
这样的问题谁家变频器好像都不能自保

网友F:
这硬线不压端子,最好也得弯个圈圈啊!!

楼主:
实事求是讲,这么小的端子,四平方线要围个圈很困根本就装不进去压接端子起码要用20安的还是进不去。我就想难道变频器没有自己保护功能吗?

网友G:
端子虚接,电流大但是还没超过变频器输出额定值,变频器是不会自保的。不过说实话,这种端子也是不适合硬线,这样压线本身接触面积就小。

网友H:
终于知道工控行业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就是像你这种棒槌太多了,自己干活粗枝大叶,还怪保护不好??螺丝松了怎么保护??给你加个视觉?还是给你加个机器人拧紧??这跟那些马路上摔倒了,告交警的人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终于知道工控行业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就是像你这种棒槌太多了,自己干活粗枝大叶,还怪保护不好??螺丝松了怎么保护??给你加个视觉?还是给你加个机器人拧紧??这跟那些马路上摔倒了,告交警的人有什么区别?

这话说的有点过头了,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
你怎么知道是楼主去接的线?
楼主表达的意思表面上是螺丝松了,但另一个主要意思却是说端子设计不太合理而已。
至于楼主说的变频器的保护我不知道是设置不合理还是松动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好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敢用正泰的变频器

一台进口泵(购买价6.8W),泵的电源是380V 60Hz,销售说白送一个正泰变频器我用,收到快递(跟泵一起),直接顺手就把变频器扔给了别人,另外买的一台安川V1000系列5.5KW安装使用
下次再有白送的变频器,给我好了。。邮费我出。。我拿来练手。。

网友J:
这种硬线最好打个环,要不然还容易掉出来。。。

网友D:
变频器用硬线连接,这个文雅一点就是傻得没谱了,粗糙一点就是猪干的事!!!
这种端子台就应该用焊锡型压线端子压接多股软线再连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事求是讲,这么小的端子,四平方线要围个圈很困根本就装不进去压接端子起码要用20安的还是进不去。我就想难道变频器没有自己保护功能吗?
变频器自己不会全身上下都装有温度传感器,并且也不现实。
你的案例,是接线排和导线之间松动导致打火,存在电阻(接触电阻),导致大电流产生高温(就像电热丝一样发热),这跟变频器没啥关系。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大致分为过压,过流,缺相,接地。你的现象,只不过相当于三相马达的供电中接入了一根发热丝发热导致接线排和导线损毁而已,对马达的电流和电压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L:
坐等案例的最后处理方式,学习学习了,谢谢!

网友M:
从照片看,独股电缆的铜丝都烧变色了,看来线的温度很高了。确实有问题。

网友N:
单芯硬线压线鼻子并上锡

楼主:
说一个十几年前的事情,可能是2009年我为满洲里一家木材加工企业的烘干塔改造了一台木材烘干设备的配电系统。用一台11kw变频器同时拖带六台1.5kw排风机变频运行,据操作工描述。具体要求是烘干周期15到20天左右,前两天要求风机24小时。全速运行排潮以后根据木材潮湿度 间断运行。原风机都是工频运转由一个定时器群控,改造后节电40%到45%。期间一台1.5kw风机由于施工安装时。防潮处理不好造成缺相被变频器发现停车并保护。我忘了那是台啥变频了。

楼主:
这次调试正泰变频13台,其中四台7.5kw是1拖2恒压供水频率到二十多赫兹时均出现OC3过载代码实际电流8安左右咨询正泰让增加启动时间加大过载范围。

楼主:
说实话这些变频器的负载端子只能用于信号端子,有朋友说用软线加线鼻子压接应该提倡,但感觉所有负载线路没有用软线的,也是无法施工的,四台恒压供水一拖二用的是四平方线八组,其它的更粗看图。
这是十五千瓦的,负载端子也是M4钉,放大图片仔细看看由于负载端子太小每棵线都要去掉一部分。专业的朋友应该能看出来大家认为合理吗?谁能说说这个15kw的咋办

网友O:
以前做维修时,也感觉到电源接线端子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如何保证过热时不损坏绝缘等;
也曾主张接线端子适当留有余量。

网友P:
看接线端子状态,就是压线不紧,发热造成的。这种单根硬线不使用线鼻子的话应该弯圆圈使用。多股硬线要使用线鼻子上锡。

楼主:
大家仔细看图 大家仔细看图 大家仔细仔细看图 用一个M4*6的钉去压紧十平方的负载线通过电流接近30安行吗?这可是基本功的表现

网友C:
回复 网友F:
硬线用端子也可以,不过要上锡焊

楼主:
变频的安装与使用与我没有责任和利益关系,

网友Q:
这种端子用硬线连接的确有问题,接触 面积过小。正泰的变频器早就知道,但一直没用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变频的安装与使用与我没有责任和利益关系,
如果设备不用点检和维保,能长期服役,这确实是一个求都求不来的省钱方案。但是现实就是必须要,而且点检和维保能避免制造商的设备不合理和缺陷的部分,并纠正。不过这对于公司采购来说,就不是好事了。

网友K:
针对上述图片中的故障,福禄克有一款热成像仪,在点检的时候能让巡检员事半功倍。不过进口货的价钱从来都是嫩吓人来的。

网友R:
螺丝是有点小 三菱的3.7KW都比这个大。

网友S:
电源线太实在了
如果用4平方或者加压接端子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源线太实在了
如果用4平方或者加压接端子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15kw负载线能用4平方吗?

网友T:
使用问题,这样的线你弯成回圈,你这明显是接触电阻大了发热引起的

网友S: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7.5KW的变频器嘛
怎么又是15KW了?
15的话还是6平方的线吧!
短时间国标线也能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不是说7.5KW的变频器嘛
怎么又是15KW了?
15的话还是6平方的线吧!
短时间国标线也能凑活!
15kw的九台用的是十平方线。7.5千瓦的四台。用的是4平方线负载端子都是m4钉

网友U:
回复 网友J:
有吗、我也想要

网友U:
回复 楼主:
加速时间设定过短

网友V:
= =这年头的电工都不压头的吗

网友W:
使用BVR2.5平方导线用O型冷压接头做头连接接线端子,看你这接线手法就是野派出身

网友X:
这样压只压了一边,不够紧。应该用钳子弯一个圈

网友Y:
说实话,7.5KW的电机,用2.5平方的线也可以的,我们用的多了,这个烧坏了还真是压线问题,接触太少了,要用线鼻子,线鼻子,线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说实话,7.5KW的电机,用2.5平方的线也可以的,我们用的多了,这个烧坏了还真是压线问题,接触太少了,要用线鼻子,线鼻子,线鼻子
好了  这些箱子跟我没有利益关系我不过帮他们调试一下。7.5kw的 四平方硬线在那么小的范围内弯个圈应该是很困难。那么15kw咋办?空间还是那么小m4的钉,负载线至少也要在6-10平方之间。还能弯圈了吗?

网友Z:
变频器没什么不问题,主要就是线没接好。个人意见

楼主:
责任人在我提议下那台损坏的正泰变频器。拿到了正泰驻哈尔滨总部简单交涉正泰同意退货/更换。

网友AA:
这种接线方式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