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汇川320变频器驱动光耦输入5V电压低,测量只有2.3V左右,怎么回事

网友A:
既然检查出5v电压偏低就基本上被您查出问题了,剩下的还不简单???

网友B:
将光耦焊下来,再测量输入电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都拆了还是只有2点几伏的电压,脉冲是好的

网友B:
我记得此电压【动态电压】为2.5V左右,静态电压5V左右,不知此型号变频器也是这样。如不是请沿光耦输入脚逐步向前检查,顺藤摸瓜,看看CPU输出脉冲电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