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刚下班没一会就被告知除盐水系统上位机画面紊乱,到现场发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二系列反洗后期出现入口和出口压力出现高报警暂停,操作人员随即将一系列和短系列也暂停,这时系统就卡死了。所有暂停都取消不了。大约二十几分钟的样子,系统恢复了,但是回到了初始状态。待把出口阀打开后,压力恢复正常了系统才得以恢复 。

网友A:
死机?系统BUG?

楼主:
分析是出水受阻或水流波动致出水压力骤然上升产生高报警,此时撑作人员忙乱中按暂停或其它功能又致系统卡顿,20分钟后系统自动回到初始状态,操作人员手动打开出水阀,压力才降下来恢复正常。回到系统为什么卡顿,说法不一,系统內存小是不是真正原因呢?

网友B:
什么系统,还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还有这样的情况?
除盐水系统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软件编程有陷阱吧,建议首先查找软件BUG,硬件一般不会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还有这样的情况?
除盐水系统
问的上位机/下位机是什么的?

网友D(2019-03-15):
 电脑系统不行,重启就好了、建议系统升级一下,主机估计在潮湿、灰尘地方。我们凝结水处理也是这样。大检修期间升级系统。换了主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