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信捷PLC一行中的节点数不够如何接入下一行,像三菱的编程软件是你增加了它会自动接入下一行,信捷的好像不行。

网友A:
你不知道把前一行输出一个中间变量(继电器M或者没有物理输出的Y点均可),下一行从该中间变量开始啊!另外信捷软件跟三菱是一样的,也是自己换行的啊:不知道你说不自动换行的软件是哪里来的,我从官网下载信捷软件是自动换行的

网友B:
一行节点数超过12个,用了中间继电器代换;

网友C:
中间继电器转一下了。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