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电源模块出现24代码,机床报警

楼主(2018-12-22):
发那科电源模块A06B-6200-H015上电后显示24号代码,机床自检不过,怀疑是通讯故障,及侧板和底板通讯出现故障,重新写入程序到24c04芯片,装机上电还是同样故障,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是PSM电源模块硬件故障,不是通讯故障,数据文件并未丢失,更换下侧板试试,如果可以了说明侧板问题,维修侧板吧。

网友B:
查手册看一下24号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23-06-02):
大师,这个故障搞定没

网友D(2023-08-03):
换条电源与主轴的供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