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这baelz6190-y-3的温度表modbus通讯功能有没有。和通讯实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这baelz6190-y-3的温度表modbus通讯功能有没有。和通讯实例。谢谢
这个表没用过!说明书有没有?看看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表是带485通讯的。

网友B:
这个牌子的阀门用量倒是大,温控这个型号就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表是带485通讯的。
看说明书啊,通讯协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是带485通讯的。
得看看说明书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