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用485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这是两个品牌的变频器,大侠给看看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8-12-22):
通plc的同一个输入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看不明白

楼主:
看不明白

楼主:
大侠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MODWR K1 H2000 H1 向地址为1(十进制)的变频器中,地址2000(16进制),写入内容2(16进制),也就是写入二进制的0000 0010,对应H2000的bit1位置1,变频器启动。
写入内容H1,即写入二进制0000 0001,bit0位置1,变频器停止。
写入内容H12,二进制0001 0010,正转指令位bit4置1,bit1位置1,变频器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