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今天维修一台变频器,故障:炸机。【一体模块 50A】,拆下模块,单独检测线路板,V相 W相驱动电路输出电压与波形正常,U相输出电压即动态电压为0 静态电压也为0.变频器已修复。请问:驱动电压输出为 0,有几种情况?请踊跃发言,这次我遇到的情况,可以说是百年不遇【有点夸张】,有谁能猜到。我是一条鱼,今天吐出第一个【泡泡】,还有吐泡泡的吗,泡泡 泡泡。。。

网友A:
常耦坏,驱动电路电源二极管断路,是这样吗?

楼主:
一楼的回答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此案例不是,光耦 二极管没有坏,驱动电路只是坏了一只 功放管【对管中的一只】,驱动电路修好后,U相输出还是0.

网友A:
50a就用对管了,名牌变频器,好像15以上才用对管了,不过现在奇葩的事太多,我们这四千瓦才卖900r.我的进货价比人卖的还贵,心都碎了

网友B:
限流电阻坏了。

网友C:
上桥还是下桥

网友C:
驱动缓冲器坏了一路?

网友D:
驱动与地短路?

楼主:
U相上桥,各位老师再猜猜,提醒一下,驱动电路没有问题,请注意一下驱动功率器件的电源。。。,再猜猜——

网友C:
自举供电,二极管坏了?

楼主:
再提醒一下,U相驱动电路 功率器件主电源即开关电源变压器二次侧整流滤波电路的二极管两端电压只有8V左右。

网友E:
开关电源二次侧线圈在引脚根部开路 遇到过一次

楼主:
11楼已接近目标,但不是断线。

楼主:
结局,变压器换掉就好了。

网友F(2019-03-01):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便宜的货源可以联系我,

网友G:
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