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修理后没有力

楼主(2018-12-22):
75KW电动机维修后没有劲怎么回事?粮食加工厂粉碎机正常电流只有80A左右,如果电流再大一点就会出现电机拖不动现象。

网友A:
电机拆线时,加热温度太高,会使硅钢片消磁,磁性不够,所以没力。

网友B:
印象中,硅钢片是不带磁或剩磁很小的;不过,当温度过高时,会损坏片间绝缘,影响(修复后的)电机性能。
小电机用火烧法拆绕组时,会存在这一现象;大电机绕组的拆除,通常不会如此极端加热。

网友C:
绕组偷工减料了??

网友D:
碰到过进口电机去修理后发现线绕错了

网友E:
线径不正确或者绕组接线错误

网友F:
我也感觉绕组接错了所致

网友G:
绕组头尾接错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请问火烧拆绕组,是不是就是要重新缠电机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75KW电动机维修后没有劲怎么回事?粮食加工厂粉碎机正常电流只有80A左右,如果电流再大一点就会出现电机拖不动现象。
75KW的马达,运行电流应该是150A左右,80A是空载吧?如果真上不到150A,绕组返修处理,不过估计得换新马达了。

网友J:
电机绕组线径、匝数、并联支路数接线错误均可导致电机无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绕组头尾接错了。
头尾接错早就烧了,不存在说拖不动。1 绕组接线错误(比如4路进火接成两路进火),2 拆除绕组用火烧,没用烘箱加热。3 绕组偷工减料。

网友L:
本人以前修过几年电机,判断此电机应该是更换绕组后内部接线错误或者是进线接线错误(三角误接为星型)。

网友M:
用电表测一下三相各相电压是否足额稳定。

网友N:
应该不会吧,估计维修工艺有问题。再大一点功率电机我也经历过,维修后正常使用N年没问题。

网友O:
这个电机没修好。电机没劲。电流太小了。正常额定电流150A左右呢。

网友P:
有没有与电机配套的减压启动柜?如果有检查一下与电机的连线有没有接错,或者启动柜故障,电机总是在启动状态下运行,未能转换到全压运行状态。

网友Q:
回复 网友O:
75KW的到不了150,顶多140

网友R:
感觉绕的有问题

网友S:
看一下电机空载转速,有可能维修时跨距错了

楼主:
带负载80A电流

网友O:
哦,我的意思不是具体的值,是数量级,估算。数量级就是大概其,比如,电机的额定功率乘以2就是它的额定电流值。这些都是工程上估算。

以此题为例,他所描述的工作电流比实际的电机额定电流差的太多了。仅此而已。不用较真。

分析问题,往往都是一种估算和趋势,没必要具体的运算。而设计参数时,就要确认具体的数值做准确计算了。

楼主(2019-04-09):
最后确定转子可能是断条

网友T:
感觉线圈要重新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