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 这几天在研究那个 FB284运动控制库,在西西家找了资料学习 。

         当看到文档介绍 此库配合变频器实现定位控制 。。。什么时候
         变频器可以用于定位控制了 ? 还是西家的的变频器独有功能?

         不要嘲笑我,在我的概念里,变频器就是个软起,调速装置 。

          很明显,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了。

网友A:
有些高档的变频器是带有脉冲接口,类似伺服定位,性能没法和伺服比较。

网友B:
电梯就是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利用编码器,再加矢量控制,基本也能实现定位,不过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电梯还是要靠限位开关才保险!不然用久了就会有误差,很危险!

楼主:
。。。。。 照楼上师兄们的意思,我从新理解 :定位,变频器是业余选手,伺服是专业选手 。

         那问题来了:什么场合需要定位,但精度又不高的场合呢 ? 换句话说,不需要
         高精度定位,加个刹车不就行了 ?

网友B:
仅仅依靠刹车没有那么精确,有时刹车过早,有时过迟,而且还有冲击力,电梯是旋转编码器(计数)+刹车+接近开关,通过编码器计算,当计算的数值接近预定数值时减速,当到达接近开关时,刹车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依靠刹车没有那么精确,有时刹车过早,有时过迟,而且还有冲击力,电梯是旋转编码器(计数)+刹车+接近开关,通过编码器计算,当计算的数值接近预定数值时减速,当到达接近开关时,刹车定位。

。。。。。 说的很通俗易懂,理解了。

网友D:
你是1200  还是1500 感觉西门子V90用起来咋哪么多道道  挺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1200  还是1500 感觉西门子V90用起来咋哪么多道道  挺复杂呀

。。。。。我是1200 和V90

        其实用工艺组态来控制伺服的话,还是很简单的。

        这几天在玩那个FB284运动库,然后就开始复杂起来 :先是发现我博图V15里面没有这个
        FB485 ,然后知道了要安装 StartDrive 才会有。

        然后就找了好多文档来学习,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文档。

        最新知识点 : 西家的 S120 还真就是变频伺服的合体。西家论坛的高手说的。

        看来以后伺服和变频有融合的趋势。

         继续学习中。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的定位用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伺服定位精度高、响应快,过载能力强。

网友F:
伺服定位精度,过载能力都很给力。不过国内还没见过用电梯伺服电机驱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伺服定位精度,过载能力都很给力。不过国内还没见过用电梯伺服电机驱动的。
要是电梯真敢上大功率的伺服,那性价比得多低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1200  还是1500 感觉西门子V90用起来咋哪么多道道  挺复杂呀

。。。。。我是1200 和V90

        其实用工艺组态来控制伺服的话,还是很简单的。

        这几天在玩那个FB284运动库,然后就开始复杂起来 :先是发现我博图V15里面没有这个
        FB485 ,然后知道了要安装 StartDrive 才会有。

        然后就找了好多文档来学习,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文档。

        最新知识点 : 西家的 S120 还真就是变频伺服的合体。西家论坛的高手说的。

        看来以后伺服和变频有融合的趋势。

         继续学习中。
我感觉不可能融合的,尤其是大功率领域。

网友H:
以前看过一个文档,讲的是在伺服出来以前,就是用变频器定位的,而现在在我们厂内,也甩g120实现了定位,定位精度在毫米级别。用接近开关多断速控制,暴后一段微速,其实,sew的电机也不有变频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