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由于水箱中有金属颗粒,水位最高只有25CM左右,在淘宝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小小浮球式的应该可以。只检测液位低还是?

网友B:
用鸭嘴液位开关

网友C:
图省事直接买那种投入式液位开关,如果液体导电用电极检测的液位开关

网友D:
电极吧,丢两根电线进去就好了

网友E:
原设备添加新的控制部件进去,必须有安全性能的考虑的,越简单越好。就算是自动上料的那种,你机床总得有人巡逻查看运行状态的吧,水箱搞个透明显眼的水位观测部件,人工检查吧。

网友F:
楼主只检测水位市场上的还是比较多的,有不用电机械的,用电带显示屏的,要用水位控制的液位计就可以

网友G:
简单就是一个透明的管子安装人为检查
要做电控就是普通的浮球式(只能高中低三挡
要是没有泡沫的话可以采用超声波的

网友H:
磁浮球开关,水里的金属颗粒对开关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