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楼主以前碰到的情况都是   电源端:零线与地线处于导通状态,经过漏电开关后零线与地线处于断路状态。
最近厂里来了套非标设备准备通电调试,楼主去接电源(三相五线制),通电后设备上总漏保跳了。最后查了下说:他们厂里的电源零线与地线是断路状态,在我们厂设备  没接地   才能正常运行。最后说的我云里雾里。
问:各位老哥 电源端零与地处于断路正常吗(或者常见吗)。该怎么去理解?百度也搜不到答案

楼主:
楼主厂里电源端零地处于导通 阻值为17Ω

网友A:
厂里应该断开吧.

网友B:
以前碰到的情况都是   电源端:零线与地线处于导通状态,经过漏电开关后零线与地线处于断路状态。
那么,应当是中性点接地系统,漏电开关是四极开关;引出了“零线与地线”,则可能是后面说的“三相五线制”。

去接电源(三相五线制),通电后设备上总漏保跳了。
最后查了下说:他们厂里的电源零线与地线是断路状态,在我们厂设备  没接地   才能正常运行。
可查,设备的N线与PE线是否是分开的,设备的“总漏保”是几极开关;设备若是三相的,是否用到了单相电源。
电源接线情况,可画图查看。

俗称的三相五线制,通常是指TN-S系统,N线与PE线自配电所分开后、不得再连在一起。

网友C:
设备上的零线与PE线通了漏保要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漏保三火一零   伺服用了单相   上面图中 零地共用一线 和同一点引出零地两根线。 区别在哪?  有大功率设备只能用哪种系统的说法吗?

网友B:
如前所述,零地共用一线(PEN)是TN-C接地系统、同一点引出零地两根线(N、PE)为TN-S接地系统,前者是以往常用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后者是后来逐渐推广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且建筑工地需采用TN-S(或TN-C-S)系统。
TN-C系统,由于中性线N与保护线PE共用,PEN线既是电源线(N)、又是保护线(PE),感觉上不太安全;并且,维护不当等情况下、造成PEN断线时,PEN线上可能带高电压、而可能造成接PEN线的诸如设备金属外壳上存在高电压,导致出现不安全因素。
而TN-S系统,由于N与PE分开敷设,故障情况下当N线断开时,就避免了TN-C的缺点;但TN-S系统维护时,需特别注意N与PE自分开后,不得再连接到一起。
也就是两者的区别,着眼于安全方面。

采用哪种供电系统,由设计决定,似乎与设备功率没有关系;
设备电气方面,只需遵守相关标准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明白了

网友B:
不谢。
顺便提及一下,公用电网中,当PEN线不可靠时,将不得作为保护线,以前有这种情况;
且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不得混用。

网友D:
零线N是变电站那边过来的中性线,
PE线是你站的地方拉出来的线。虽然零线N在变电站那边接地了,但是电位和你站的地方是可能不同的。

网友E:
零线,火线必须分开,不能处于短开状态!

网友F:
设备里有没有直流开关电源?经过漏电保护器的零线是不能接地的,如果接地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分闸。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开关电源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有点怀疑漏电保护器电源开关不能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