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PLC能互换吗?

楼主(2018-12-22):
(无正文)

网友A:
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B:
用了输入输出就不行了.

网友C:
看起来B03高了一个大版本号(一个02,一个03),不过18点的模块我还真是没有用过,以前最多用到的规格都是16点或者32点(那种4点、8点不算),

网友D:
刚看第一行猜是AB的了,编型号的那个人应该是数学世家
软件组态里面有模式,默认是兼容模式,如果没有改过这个模式就可以用。
最好是直接上机试试

网友E:
貌似没戏。一个DC/AC;一个是AC/DC。输入输出形式相反。

网友F:
就输入模块,版本不同,插上CPU可能会识别,不过你插上试下是没关系的;

网友G:
4楼说的对,主要取决于是不是兼容模式。是兼容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