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密炼机正常混炼橡胶(就是将橡胶块和硫磺碳黑等等小料压制均匀),橡胶会粘附在密炼机滚筒,需要操作工人手工剔除下来才能保证均匀压制成熟橡胶,怎么解决?

朋友项目,

网友A:
你好,可以联系一下吗?0755ts@163.com

网友B:
我们以前混炼机的滚筒有做冷却循环水进行降温。
不过不是橡胶。工艺上也有些差异!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楼主所讲的应该是开放混炼机,混炼的过程就是对物料的相互撕扯,正常状况下,物料是比较容易拉下来的,如果存在楼主讲的状况,建议看看混炼轮的 温度是否偏高造成的物料的老化,具体原理建议看看塑料和橡胶机械设计的教材,这个教材曾经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教课书,讲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