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搞不清楚DOG信号、原点信号、零点信号和Z相信号?请问DOG信号是不是原点信号啊?零点信号是不是Z相信号啊?

网友A:
DOG是原点检测 也是慢速寻找原点。也有的PLC DOG只是慢速 另一个感应才是原点。松下就有这样的用法。大都PLC DOG的上升  下降 作为原点

网友B:
DOG信号是近点狗信号,碰到此信号开始从快速向爬行速度转换。
零点信号可以接来自伺服的Z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近点狗信号是不用接任何传感器的对吧

网友C:
DOG就是近原点信号,根据具体要求决定用不用
我做的程序就没用DOG信号,只用原点就可以

网友D:
DOG信号是伺服电机驱动器找寻设定原点的依据!一般设定是离开或者碰到DOG信号多少脉冲(或者距离,实际也就是脉冲)为到达原点,我一般设定碰到1mm左右是原点,?原点还可以做定位辅助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近点狗信号是一个虚拟的信号,不用接实际的传感器,该信号在原点感应器之前1mm处,回原的时候先碰到该信号才到原点信号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近点狗信号是一个虚拟的信号,不用接实际的传感器,该信号在原点感应器之前1mm处,回原的时候先碰到该信号才到原点信号对吗?
不是虚拟的,是要实际接线,外接信号。三菱对应定位的手册中,关于回原点有列出时序图,里面有列出各个信号的通断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近点狗信号是不用接任何传感器的对吧
也有用传感器的DOG

网友F:
这个叫法是在三菱PLC中,又叫近点信号,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决定要与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近点狗信号是一个虚拟的信号,不用接实际的传感器,该信号在原点感应器之前1mm处,回原的时候先碰到该信号才到原点信号对吗?

你可以理解原点是虚拟的,DOG必须是实体!!

网友G:
一般组态为DOG信号接通后移动一段距离即为原点,也有反向移动的

网友H:
楼主你可以那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仔细的再看了一下,DOG信号就是丝杆上正限位和负限位之间的那个传感器(原点传感器),零点信号就是伺服驱动器的Z相信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没接线PLC怎么知道快要到位置了?
就像长跑一样,快到终点的位置放个指示牌;

网友J(2020-11-15):
近点信号,近点狗,翻译真奇葩,就是回零时的零点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