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变频器进线接的这个防雷接上会跳空开

楼主(2018-12-23):
由于没有标牌不知道哪个厂家的,只是看着像汇川的板,整机接380V电时上电会跳空开
拆掉驱动板左下方安规电容这里的三个火线端子就不会跳空开了,一切运行正常,拆掉U18光耦的2501,还是一样跳
万用表电阻档测量RST上的压敏电阻时,都是2.45MR,请指教下这个要怎么修,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原来是3相220V规格的变频器???
如果是AC380变频器,应该就是压敏电阻变质了

网友B:
压敏电阻型号?

网友C:
U18的2501是检测3相缺项使用的吧,图看的不太清楚。那个灰色的块是什么型号?是否与地线连接?可以测一下,R,S,T与地线阻值。

网友D:
压敏电阻表面看正常,如果压敏电阻变值造成的开关跳闸,压敏电阻早就炸了。看一下你开关用的什么的?漏保的话换掉,一般来说变频器不允许接在漏保开关上。由于这部分电路包含尖峰电压限制跟EMC滤波,有轻微漏电流,漏保泄露保护电流小的话就会跳闸;或者现场潮湿很容易造成跳闸。

楼主:
你好,压敏电阻是这个型号 最近没在公司,才上线不好意思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3相380V的

楼主:
这个是安规电容,一端连接地线,用RST和地线量电阻,表笔刚放上的时候万用便有四五十兆欧一闪就没有了,三相都是
RST每两相的电阻为2.48MR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客户现场很潮湿,变频器里的螺丝都是绣,
如果和漏报有关系的话,其他的变频器应该也会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