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本人初学,没PLC实物,在仿真软件上的结果是Q0.0 为接通状态,没有我想象的是 300毫秒闪烁状态。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吗,希望能指点一下.
T52是每隔300毫秒保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打开状态,在T52打开状态的周期内,只有一个Q0.0的置位或复位会被执行。但现在的仿真结果好像Q0.0的置位或复位被同时执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这个T52本来就是脉冲了,不要再加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明白。不过没加P时,Q0.0也是不能输出300毫秒闪烁,是在仿真软件里的结果,没有实物PLC,没法试

网友B:
第一次T52时间到,Q0.0置位,第二次T52时间到,Q0.0先复位再被置位,程序执行的结果就是运行后Q0.0输出为1。要实现闪烁输出,把UP后面改为1,xorb qb0

网友C:
量个循环 交替

网友D:
你好,s7200仿真软件哪里下载,32位的

网友E:
把复位 置位合在一起,用一个RS指令

网友F:
把第一行跟第二行对换下即可!
另外用SR或RS指令驱动

网友G:
有中间变量转换一下,你这样写脉冲后面是如果Q0.0为ON,就复位,接着一步为OFF就置ON,肯定一直为ON了

网友G:
可以用SR或者RS指令,也可以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如果一定要写成你那样,你要把Q0.0用中间变量缓冲一下也可以
LD     Q0.0
=      L0.0
LD     T52
EU
LPS
A      L0.0
R      Q0.0, 1
LPP
AN     L0.0
S      Q0.0, 1

楼主:
回复 网友D:
百度搜一下“西门子 s7 200仿真软件”,好像不分32位还是6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成功了

网友G:
中间变量也可以用临时变量L#.#

网友B:
gmajvfhp 第三行m1.1改为t52,第四行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ajvfhp 第三行m1.1改为t52,第四行删掉

明白,100毫秒的定时器可以自已触发自已。不过看说明书,1毫秒与10毫秒的定时器不可以这样,是为什么,谁知道的能不能说一下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好,s7200仿真软件哪里下载,32位的

您好,不清楚这个是不是您需要找的仿真软件?

欢迎您多泡论坛,多参与交流。

网友I(2019-03-02):
加油,希望就在前方。

网友J:
只会走最后一步,Q0.0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