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注胶如何清除

楼主(2018-12-23):
请问这是一个模块,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胶,这种情况如何清除掉里面的胶体?

网友A:
这里面是AB胶,只能一点点剥掉!

网友B:
硬质的还是软质的?如果不考虑以后的使用,先把外壳给一点一点的剪烂,然后再考虑除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B胶是软的,点了AB胶,里面的电路板很难坏,非常耐用

网友C:
加热剔除法。

网友D:
用小刀一点一点的刮吧。

网友E:
价格不贵的话直接换新的

网友F:
环氧树脂材料,不用想了,用小螺丝批慢慢搞吧,最麻烦这个

网友G:
这个还是不用考虑了,扔了得!

网友H:
这个太费时间了,换个新的。

网友I:
我和7楼的想法一样,这个是很难弄。

网友J:
这种胶都是有毒的,AB胶就是环氧树脂,是强致癌物质,东西不是很贵的话,不要搞了。这种胶拍热。加热拆快一些。

网友K:
坏了直接换掉,挖出来电路板、零件也烂得差不多了

网友L:
这个你首先考虑更换电池试一下,不是电池问题除非你是破解仿抄,否则基本没有价值了

网友M:
防水用的,不好搞

网友N:
要么是热熔胶(软的),要么是环氧树脂(硬的)。

热熔胶用加热台加热到融化即可,环氧树脂的话,加热至200℃  2h,然后物理性能就会变化,较容易成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