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线这么细吗?

楼主(2018-12-23):
今天20181223应邀去哈西玫瑰湾一期住宅地库检修消防排烟机,发现电机内部的线不足 1平方估计在0.75平方左右正常吗?名牌标定运行电流15安,以往还真没注意。

网友A:
7.5kw如果只有一根0.75平方左右线肯定是重新绕线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B:
如果指图中黄色导线芯线直径为1.3~1.4的话,不是0.75平方的线,是1.5平方的线。
铜芯1.5平方允许通过的电流不少于12.5A(这是口诀估算出来的),实际不止这么小(约15A左右,具体以查表为准)。
如果指电机内引出线到螺丝的漆包线,这也正常,因为绕组的漆包线截面积不会与电源引入线等截面。
只不过电机引出线用单股硬线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kw如果只有一根0.75平方左右线肯定是重新绕线是偷工减料了。
那个标注1.3-1.4的是用来供大家参照的。电机线最多0.75平方

网友C:
原装马达的出线一般都是多股软芯线,此马达重修过绕组,偷工减料直接用漆包线接驳接线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马达的出线一般都是多股软芯线,此马达重修过绕组,偷工减料直接用漆包线接驳接线柱。
这台电机是原装的,没修过,还能转动由于线路故障 缺相,工人以为坏了才把电机卸下来让我查看

网友D:
电机引出线一般都是JBQ的,引出线距离短,线截面小一点可以。但是单股线,我这里没见过。

网友E:
7.5KW电机一般是三角形接法的?

网友F:
这个电机应该修过,7.5的电机至少2.5的线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7.5kw 电机一般铁芯长度150-170MM,线径1.5MM左右

网友H:
7.5kw普通电机一般是角接,为何图中是星接,是楼主测量时故意接成星型的吗。另外角接的线圈引线通过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根号三分之一。即电机以额定电流15A运行时,通过绕组的电流约9A。

网友I:
原装出厂的不可能直接用漆包线引出,肯定是维修过的!
电机厂生产都有规范的

网友J:
感觉电机做过手术,出厂电机不可能这样不合格

网友K:
应该是可以这么用的,不然早就烧了.

网友L:
印象中,电机绕组到其接线盒端子的线是绝缘线(如6楼所说)、且带接线端子;
不知有无标准规定,或者有无通常的做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