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 20a 报警A7A

楼主(2018-12-23):
安川sgdm20a主板坏了换成10a的主板上电就报故障a7A上热片温度过高。请问是什么回事。风扇转的很好。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还是互换后不支持2kw的数据,没有数据线怎么可以吧数据迁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主板和驱动不匹配,我更换了s93c86之后就没有这个报警了。

网友A(2022-08-28):
谢谢!也遇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