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置位?

楼主(2018-12-23):
大神,V11.0的置位指令是不是重复了,看着条件不同,实际运行条件都会满足的

网友A:
它只是一个V而已 只要有一个条件导通了  它就是通的

网友B:
更多的置位 复位都可以

网友C:
置位复位不属于双线圈,至于触发条件是否冲突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网友C:
两段程序其实是控制的一个位,所以你监控时看到的V11.0都是亮的,你要仔细判断是那一段置位的。

网友D:
五楼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D(2019-01-31):
这个编辑看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