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284 。。。我跟你卯上了!

楼主(2018-12-23):
。。。。。我装好了 StartDirve V15.1  下图:

  但是 博图V15里面仍然找不到 FB284 功能块 。下图

我还要怎么操作才能看到那个 FB284 呢!?

网友A:
使用工艺对象不行吗?

有个文档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艺对象不行吗?

有个文档供你参考

。。。。。谢谢你的回复。

         博图的工艺组态运动控制我早就玩过了。你推荐的文档我有的,再次谢谢!

         事情是这样的 :这阵子我想玩这个 FB248 运动功能块来控制伺服。然后
         就发现自己的博图V15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库文件。坛友告知说是只要安装
         了 StartDirve 这个软件后,播图系统库里面才会有 ---  官方文档也是
         这么说的。接下来我就安装好了 StartDirve V15.1 。。。。

         然而 , 我的博图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看我上的图)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会不会是我的人品不好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艺对象不行吗?

有个文档供你参考

。。。。。谢谢你的回复。

         博图的工艺组态运动控制我早就玩过了。你推荐的文档我有的,再次谢谢!

         事情是这样的 :这阵子我想玩这个 FB248 运动功能块来控制伺服。然后
         就发现自己的博图V15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库文件。坛友告知说是只要安装
         了 StartDirve 这个软件后,播图系统库里面才会有 ---  官方文档也是
         这么说的。接下来我就安装好了 StartDirve V15.1 。。。。

         然而 , 我的博图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看我上的图)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会不会是我的人品不好 ?

V15.1恐怕你需要致电西门子,询问他们是否在StartDrive15.1中包含了对应的库。

或者等我有时间将V15的版本替换为V15.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艺对象不行吗?

有个文档供你参考

。。。。。谢谢你的回复。

         博图的工艺组态运动控制我早就玩过了。你推荐的文档我有的,再次谢谢!

         事情是这样的 :这阵子我想玩这个 FB248 运动功能块来控制伺服。然后
         就发现自己的博图V15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库文件。坛友告知说是只要安装
         了 StartDirve 这个软件后,播图系统库里面才会有 ---  官方文档也是
         这么说的。接下来我就安装好了 StartDirve V15.1 。。。。

         然而 , 我的博图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看我上的图)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会不会是我的人品不好 ?

V15.1恐怕你需要致电西门子,询问他们是否在StartDrive15.1中包含了对应的库。

或者等我有时间将V15的版本替换为V15.1版本。

 。。。。。 有劳版主有空换了试试看 , 反正我也不着急。版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