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西门子300模拟量读取,液位、压力、流量、电流、电压、温度,都是用FC105吗,给值是用FC106吗?

网友A:
反正都不用fc105.再说,温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说明书上写了除了温度其它都可以

网友B:
读取只要用MOV指令就可以了,只有需要线性化才会用到FC105。

网友C:
可以用105 也可以自己编程转换

网友D:
线性转换都可以用,要是觉得不好用,自己写一个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说明书上写了除了温度其它都可以
嗯.温度的直接浮点化除以10或者按设定的分度.
前面很多人说了,做线性,可以用fc105,也可以自己写个子程序.
我之所以说不用105,是因为以前发现过一个问题,就是105会把0以下截掉都作为0来处理.这在一些情况,是不方便的,往往我们用0以下来判断探头故障或者断线什么的.不知道新的105有没有改进.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用读取值和模块最大模拟量转化数据转换为浮点数,后面乘以工程量最大值转换为实际工程量,105那是菜鸟用的玩意

网友F:
自己习惯和喜欢的问题。风格都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说明书上写了除了温度其它都可以

温度也可以。

FC 105 “SCALE”功能用于测量电压、电流、温度和电阻信号。

以下应用于温度测量:

热电阻(配置为标准范围)和热电偶,模拟量输入值是对应实际温度值的10倍。

例如:
整数值 600 对应于温度 60.0°C。设置参数高限 HI_LIM 和低限 LO_LIM 为 +2764.8 和 -2764.8 ,即对应于整数值除以10。

气候范围的热电阻,模拟量值是温度值的 100 倍。
                                                                                                    例如:
整数值 2500 对应于温度 25.0°C。设置参数高限 HI_LIM 和 低限LO_LIM 为 +276.48 和 -276.48,即对应于整数值除以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用读取值和模块最大模拟量转化数据转换为浮点数,后面乘以工程量最大值转换为实际工程量,105那是菜鸟用的玩意
说你水平不行就不行。
你说的不就是西门子FC165的功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