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想学习plc,有没有好的书或者是教学视频可以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A:
可以先选择一个品牌,然后再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B:
要不官网上下个使用手册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先要有一个目标 学哪个品牌 因为太多了  最好是以自已身边常用型号 品牌来学 这样 效果更明显 也能很快用上。

网友D:
书或视频,不如找个可以仿真的软件,软件不如找个真plc.软件里面有帮助,然后有例程跟着做一下.实在不行才找书.这玩意是十分注重动手的,看书看视频都摸不着头脑,学习会慢很多.先入门,高级技法才看别人的.

网友E:
自己去实践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F:
论坛积分不是可以兑换视频教程吗?

网友G:
   先找台PLC,只要不是太陈旧、不坏的就行,然后找本该型号的用户手册对照着熟悉一下,然后找几个灯,几个开关,试着编个程序搭个电路试一下,这比看书更容易理解,因为有时看几遍书不如动手试一次。在此基础上再找书看,试试书上的案例,对照着试编编程序,如果有了一些认识,能提点问题了,可试用仿真了,当然这只是入门建议。

网友H(2019-09-27):
PLC是一个综合体,可以先了解PLC 或是PLC外围的硬件接线,比如开关什么的,开关都分很多种,PLC 内还需要用户编程,个人认为这个是PLC的核心,学习的过程比较复杂,也比较长,可以在实践中学习。有时,一些工程师,会编程了,但外围接线又没搞清楚,(比如伺服,结果程式对了,但伺服动不了)。

网友I(2021-12-28):
根据你现在的工控能力找个招实习的工作,多用点心思,这样既工作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