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用RS-232 就是连不上,请赐教!

网友A:
电缆对不对先确认好,有没有在其它台达或信捷PLC上连机成功过?
不要拿个三菱的下载线在那试半天;

楼主:
就是台达plc原配的

网友B:
1、你的COM必须是COM1:虽然你的是笔记本自带的,理论上应该是COM1,但是万一被谁改为COM**其余了呢?
2、应该就是线缆问题或者PLC的通讯口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COM必须是COM1:虽然你的是笔记本自带的,理论上应该是COM1,但是万一被谁改为COM**其余了呢?
2、应该就是线缆问题或者PLC的通讯口异常了;
电脑com是1 应该没错

网友C:
总是出现通讯错误,其他设置对吗?

网友D:
估计电缆不对,这个232很容易连接电脑的

网友E:
可能是线的问题,我常用台达的 除非线有问题  不然自动测 没有联不上的。

网友A:
自动侦测试过没有?

网友F:
请注意你的站号是0,多年前我也经历了一次,好象也是同样的问题,你尝试一下,把“0”改成“1”。

网友G:
自动侦测一下,不会是电缆有问题-断线?

网友F:
台达PLC的缺省站号是“1”,该数值被储存在D1121寄存器内,如果以上假定真实,也就是说PLC的站号就是“1”,此时你与站号是“0”的PLC通讯,连的上吗?

软件自带的自动搜索功能是自动更换通讯协议,但是不会自动更换PLC里面设置的站号!
如果还想要原程序,那就老老实实一个站号一个站号的试。

网友C:
又是一个问完问题连个回应都没有的楼主?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把电池??拆了放一段时间试试

网友I:
PLC是新的还是已经用过的;若线是好的,通常也就是通信端口和站号的设置问题。

网友J:
等待楼主的回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