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梯形图请教~

楼主(2018-12-24):
怎么实现图片功能,希望给予帮助~

网友A:
可是可以 只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操作

网友B:
昨试了一下(3.05),好像只能重新编制M2、M3,没有找到直接修改的方法:新增M2并到M0、M3并到M1后,再删去原M2、M3。
或者,另编制一个 如1楼右图的M0~M3区块,再剪切到左图的相应部位(取代,先选择被取代的区块,鼠标置于所选择区块的末一行)。
不知还有不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C:
切换到指令表模式,输入如上指令,那个竖线自已就有了,怎么不符合规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切换到指令表模式,输入如上指令,那个竖线自已就有了,怎么不符合规定

请告诉我ISPSoft软件如何切换到指令表?

如果可以切换,那么我将恢复你的帖子并进行加分补偿,同时回帖向删除你的帖子表示歉意,否则,我将继续删除你的帖子,并增加扣分的力度。

网友C:
不好意思,确实不能使用ORB或者ANB指令,
可以新增一个区段
点击空白处输入指令
LD M0
指针移到刚刚输入的节点继续输入
OR M2
指针到第一个节点输入
LD  M1
指针移到刚刚输入的切点再输入
OR M3,中间竖线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确实不能使用ORB或者ANB指令,
可以新增一个区段
点击空白处输入指令
LD M0
指针移到刚刚输入的节点继续输入
OR M2
指针到第一个节点输入
LD  M1
指针移到刚刚输入的切点再输入
OR M3,中间竖线就有了

这个回复等同于qlin的回复。

网友E:
在M0处输入OR M2,在M1处输入OR M3, 使用软件不要那么刻板,能得到你要结果就OK,台达ISP软件用键盘输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