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在画面一上做了一个手/自动的切换按钮,当去到下一个页面再返回后,此按钮状态就会回复到初始状态。
哪位大神能告诉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做得不对,或者被复位了吧.

楼主:
按钮虽然显示复位了,但是功能还是在的

楼主:
请高手看看设置对不对

网友B(2019-07-30):
我也遇到了,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