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8-12-24):
WXD5zt40L7ad

楼主:
各位大哥请教个问题,向这种变频电机铭牌频率和转速不固定,变频器参数转速输多少?

网友A:
电机按照八极电机看待就好了。

网友B:
你这台电机是8极电机,在变频器上要设置8极,电机功率与电流

网友C:
我公司大部分用的是2级电机。

网友D:
100HZ对应1450P/R,那就是8极的;如果变频器参数有电机极数设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是国产变频器,并且采用V/F运行模式,可以忽略电机参数输入,仅需输入保护电流的数值即可。

网友F:
这个电机铭牌数据,缺乏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一个是电机额定滑差。这两个参数都与电机等效模型有关。所以,想做比较精准的控制,就麻烦了。总不能自己随便瞎编一个吧?
当然,稀里糊涂的,马马虎虎的控制,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