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刚刚配个驱动和电机 都是掏的二手的。经过接线等等准备工作后。上电寸动。电机一转就报A84编码器故障。就连静止状态手扭动电机轴 也会报A84,请高手赐教。我也是没办法用才买的二手。驱动是sgdm10a 电机是sgmsh20a
   感觉是转一圈的时候就报警 不转到那个点不会报警
   拆开电机上面的电路板进行酒精清洗。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电机转到一整圈的时候就会报警a84而且无法使用fn008实现初始化。哪位大师指点迷津
编码器型号为UTSIH-B17CA为什么是5根线而不是6根线呢是否不是绝对值编码器而是增量编码器

 还有个电机一并买来的二手usasem系列的但是没驱动器我目前手上有2代驱动2kw一台能否通过改线接到2代驱动上面用看看这个编码器

网友A:
A84是提示收受的绝对值数据异常。   可能是买的编码器有问题吧

网友B:
二手你不买个7系,你这是2系的

网友C:
设置成增量运行看看行不?

网友D:
84不用看都是编码器问题了,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维修这个编码器的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说明书pn002.2设置为1即为增量型。但是还是不起作用而且fn008页无效老显示on 0p

楼主:
回复 网友B:
2kw的贵呀

网友E:
编码器接线有问题吗,查查手册,看看线序,如果这个要没问题那就是编码器的事了。
问一下,在哪里买的二手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说明书pn002.2设置为1即为增量型。但是还是不起作用而且fn008页无效老显示on 0p
编码器放个照片上来呀,也许清洁一下又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拆装呀关键是,查阅资料发现安装编码器有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拆装呀关键是,查阅资料发现安装编码器有难度
安川的编码器进水油的玩过,洗洗就健康了。不知你的电机什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去看看我刚刚更新了照片
。我也想拆开来看看的 但是不会装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咸鱼。恼火便宜的没好货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去看看我刚刚更新了照片
。我也想拆开来看看的 但是不会装呀
我就拆成你图片那个样子洗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洗过了搞酒精洗的正反面码盘,但是还是不行呀 转一圈的时候就报警了这个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买个新的要1千块 。我看来是要放弃了,搞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今天又抱着试试的态度洗了一下。奇迹般的复活了。感谢呀大师 救活了一台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今天又抱着试试的态度洗了一下。奇迹般的复活了。感谢呀大师 救活了一台电机。
恭喜啊,能说说过程,那你这贴子就更有肉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编码器看情况是有人之前动过的。我局拆开上面的电路板3个螺丝松掉就行那个排线没动。用酒精正反面清洗码盘和读码头。一上电就复活啦。哈哈 总算完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不拆那几个螺丝直接泡洗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转时候还是有个问题撒,动不动就出现AF5的报警。可以是在启动的瞬间也可能出现在停机的时候。还有就是按了正传电机启动了松开正传再按正转又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编码器问题呢.反正弄不明白啊。现阶段还是手动jod模式感觉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对照检查一下,先易后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我都检查过了呀 没什么问题呢,开始运转时候是指什么。控制电路接通?

网友F(2019-03-08):
你有没有微信联系方式呀

网友G:
看看电机地线跟驱动器地线接好了吗,如果没接好会报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