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手头有一台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我上电测3844的7脚电压从0上升到15V,然后马上掉到12V,电压也没有跳动 就一直在12v,请问这个情况可能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A:
从15伏降低到12伏稳定,应该是3844工作以后的电压。可以取下功率管,测量5脚对8脚是否是5伏,6脚是否有输出,这是基本测量步骤。正常6脚会有跳变电压,只是针对一般电路。不显示一般是5伏电压异常,可以先检查是否短路,5伏电容容量。其他电压是否有输出。

不一般的情况,8脚不够5伏,6脚有固定输出的情况也是有的,不同电路设计不同。有示波器就测量5脚对6脚波形,再不行次级接可调电压给初级反馈,看输出情况。如果其他电压是有的,就更换5伏电压电容。如果一点没有,需要更换一下3844试试,还不行,查周边原件吧,如果功率管没烧,输出变压器一般不会坏。如果坏,找其他能用的电压,单独测试输出变压器,排除内部短路。

网友B:
楼主,坛友帮您分析了帖子,请尽量完善你的发帖。是否解决了您的问题,回复对您是否有启发和帮助,最终的结果如何,还请您做出说明。对自己的的求助保持有始有终有个交代,也为以后有需要帮助的人留下有用的信息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3844,开关管我都换了,周边元器件也没有短路,8脚有5V电压还是没有显示,情况和刚才一样,6脚电压有1v然后随着我电压加上去,会递减0.9,0.8这样

网友C:
关键是电源震荡了没有?测一下主滤波电容300V两脚断电电压衰减快慢,如果电压迅速衰减下来,说明电源震荡。衰减慢或长时间二三百伏,那就电源没震荡。

网友D:
看看5脚与7脚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看看1脚电压是多少,是否高于1V。如果高于1v,那开关电源不是欠压保护就是过流保护了。看看启动电阻是否阻值变大了,尖峰吸收电路的二极管或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吧板子上全部电解电容都换了 正常了

网友E:
我这修的一台变频器电源  也是这种情况   我把  输出侧整流二极管全拆了   3844启动电路的电容  换了   3844换了  两个  431换了   353也换了   单独给  3844供电  6脚有对地8.12v电压啊 有波形  是方波  别的不会看   8脚  有5v电压   4脚有2.4v   用540直流母线供电   7脚  只有13v  12v跳动电压 有时能上14v   5脚  1v以内跳动电压     短接  光耦输入端   没有什么变化